[原创] PZ仿真出现RHP

楼主(2024-03-02):
开环系统一般只出现左半平面极点才对,这边出现了右半平面极点是为什么呢?导致出现RHP会是电路图的问题嘛?如果不是的话该怎么去补偿呢?

网友A:
你这是华虹的PDK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华虹的PDK吗?

不是哦 兄弟有见到这种情况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哦 兄弟有见到这种情况嘛

华虹的90库发现了右边平面极点,但是一致认为是BUG,在我所学习的理论上说电路是无法产生RHP的。
你可以试着修改一下工作电压

我的RHP出现在5V的电源上。3.3V就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虹的90库发现了右边平面极点,但是一致认为是BUG,在我所学习的理论上说电路是无法产生RHP的。
你可以 ...

电路无法产生RHP具体是哪里的理论?应该是不能产生右半平面实轴上的极点吧,如果只要求在右半平面,那还是可以产生的把

网友B:
尝试把casecode处bias电流镜的Vds给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虹的90库发现了右边平面极点,但是一致认为是BUG,在我所学习的理论上说电路是无法产生RHP的。
你可以 ...

正常来说是不应该有RHP,我的工作电压也是3.3V然后管子是n18p1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尝试把casecode处bias电流镜的Vds给大点

好嘞我试一下老哥,这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嘞我试一下老哥,这是什么原理呢?

之前在论坛见过类似的,拉扎维书上前几章有说过,叫什么我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在论坛见过类似的,拉扎维书上前几章有说过,叫什么我忘了

老哥我发现是我的classAB管子的Vds过大导致的,好像是因为mos管饱和随着Vds的增加产生bulk漏电,由此引起到地电阻的变化、极点的变化,所以我的电路产生了RHP。然后现在问题是如何调节这个Vds使其降低,老哥有什么建议呢?

网友C:
RHP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RHP是什么?

右半平面极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哥我发现是我的classAB管子的Vds过大导致的,好像是因为mos管饱和随着Vds的增加产生bulk漏电,由此引起 ...

这个其实不用管,这是你仿真方法导致的,实际应用一般是负反馈稳定在正常点。你的仿真电路需要调整以下,搭成单位负反馈的结构,然后反馈回路加一个大电阻并一个大电容,电容放在vin-的位置。可以去网上搜一下运放的AC仿真电路

网友:
请参考Gray教材:
《模拟集成电路的分析与设计·第四版》,1.9节 MOS晶体管中的衬底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其实不用管,这是你仿真方法导致的,实际应用一般是负反馈稳定在正常点。你的仿真电路需要调整以下, ...

这样的话还是没有解决好像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我发现是我的classAB管子的Vds过大导致的,好像是因为mos管饱和随着Vds的增加产生bulk漏电,由此引起 ...

跨导线性环中间插一对P、Nmos的使能管隔离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还是没有解决好像

模拟IC之STB仿真和AC仿真对比 - 知乎 (zhihu.com)

两种方法都可以,你试一试

网友D:
这段Phase曲线上翘是由于浮栅管NMOS D端电压比较高,DB之间的漏电改变了输出阻抗导致的,根据实际流片结果这个衬底漏电不会有那么大,只是仿真model的问题。如果还是担心,可以用DNW的NMOS管,将衬底接到Source端;如果只是仿真的话,可以直接将NMOS的衬底接到Source端就可以看到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段Phase曲线上翘是由于浮栅管NMOS D端电压比较高,DB之间的漏电改变了输出阻抗导致的,根据实际流片结果 ...

感谢老哥!!确实发现了改善,就是因为压降太大了

楼主:
总结:这段曲线在第一极点出现上翘的原因是因为NMOS的D端电压比较高造成Vds比较大即管子的压降很大,D端和衬底出现漏电改变了输出阻抗(论坛里的老哥说实际流片的时候衬底漏电不会那么大,只是仿真model的问题),等效为从漏极到衬底间串联了一个受控电流源,漏极与衬底间产生寄生电阻,只是用于仿真的话,可以将NMOS管的衬底和源端相连就可以解决问题。(注意这种影响对于PMOS很小,一般考虑NMOS)

转念一想,是因为管子压降过大的话,将工作电压改变也是可以解决问题的。(我在刚开始设计的时候用的是3.3V的工作电压然后管子是用n18、p18)不同管子的参数不同包括端口能承受的电压范围,一般18的管子适用于0-1.8V,33的管子适用于0-3.3V,当然也不可以太死板有时候也是可以向下兼容的(之前18的管子用于3.3V的时候没有出现错误是因为管子的工作电压还没有超过工作范围因此对于电路没有太大的影响这次出现了问题就是有管子的电压超过了工作范围导致的),并且要注意的是在计算18、33所在电路的宽长比时采用平方律的公式进行计算的话要注意参数不同要重新计算如Vth、Kn,否则用33管计算出来的宽长比放到18里面也可能无法使用,当然使用gmid的方法忽略。
一开始想的电路出现了RHP右半平面极点应该是有负阻的影响,这边的负阻应该就是产生的寄生电阻。(参考Gray教材《模拟集成电路的分析与设计.第四版》1.9节中晶体管中的衬底电流)管子的工作电压到工艺库里去查找,像这边对于n18的话,电压范围Vd在0-1.8V,Vg在0-1.8V,Vb在-1.8-0V。我认为靠调管子去将NMOS管的压降调低是挺困难的,3.3V的工作电压上下4个管子的Vds各分配300mV左右的话,那么浮栅的管子的压降就在2.1V左右这太大了,去升高其他管子的Vds不容易。

楼主:
前半段曲线解决了之后,想问问大家后面这一小段的曲线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2025-08-03):
引用 网友B:
这个其实不用管,这是你仿真方法导致的,实际应用一般是负反馈稳定在正常点。你的仿真电路需要调整以下, ...

大佬,跨导线性环的那一支路,为什么不能认为是局部正反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