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综合的话应该选哪个coner的库

楼主(2024-03-03):
有TT,SS,FF等库,DC综合的时候应该选哪个库啊????

网友A:
一般选择SS,先保证综合时的setup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选择SS,先保证综合时的setup通过

有这么多库,那不是有好几套netli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选择SS,先保证综合时的setup通过

为啥选SS库

网友:
setup问题难修,hold问题好修,所以综合时尽量地压长度

网友:
带power选tt,否则ss

网友:
dc综合当然能用mcmm尽量用mcmm,选择单一库文件40以下选择ss -40,40以上选择ss 125。另外,综合阶段不做cts,所以优化hold没有意义,所以只做setup优化。
可以看这个系列的文章。
https://zhuanlan.zhihu.com/p/653621620

网友:
40nm以上选择wc corner,40nm以下选择wcl corn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