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nput delay和output delay怎么设置呢??应该设置多大

楼主(2024-03-03):
input delay和output delay怎么设置呢??应该设置多大

网友:
通用设置可以由timing signoff的人来定,剩下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A:
老哥提了很多这种问题啊,建议你找本教材或lab对照学习。或者星球上有“随芯所欲”感觉适合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哥提了很多这种问题啊,建议你找本教材或lab对照学习。或者星球上有“随芯所欲”感觉适合学习。 ...

星球是啥呀 大佬 全名叫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星球是啥呀 大佬 全名叫啥

知识星球,里面有个球主,叫“随芯所欲”,分享很多综合以及后端的知识,从基础到进阶的都有。

网友:
见过正常设的紧一些,clock period * 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