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a文件怎么打开

楼主(2024-03-03):
是这样的,最近在学skill代码,想把自己弄的一个模块弄成pcell,那样就不用频繁改版图了。现在有一个例子,哪那个模块的版图的pcell在文件名为layout.oa里,那我怎么才能看见里面的skill代码呢?谢谢大伙了

楼主:
我推测skill代码在oa文件里,因为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
oa文件(Open Access)是版图文件,文件里只有Cell图形数据,没有skill代码。

网友:
OpenAccess Utilities 下载 |硅集成倡议: https://si2.org/oa-tools-utils-libs/

网友:
不行,oa格式已经是编译过的了,不能看到源代码。
而且oa文件的话,大概率是ipdk,使用C++,Python,Tcl写的,不是skill。

网友:
skill不会进入到oa里面的

网友:
如果是Pcell的版图的话,可以compile成skill文件,把Pcell的layout打开后在菜单栏依次:Launch-->Plugins-->Pcell, 然后继续在菜单栏选择Pcell-->Compile-->To Skill File
layout.oa是版图数据, 不是skill, 也只能用版图工具打开, 而且里面不会有skill代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