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利用save语句保存节点后只能通过result browser打波形吗?

楼主(2024-03-03):
今天刚学习后仿,已经学会写scs文件保存模块内部节点,想知道有没有什么语句或者方法可以直接将波形打出来,不用每次都从result browser里查找。遇到的问题是例如打电压,我在计算器中写VT("I0.XI1\/LX285"),仍然会报错说这个信号不存在,但是在result browser里又能看到,就很疑惑,求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A:
去学习一下用命令行的方式跑spice仿真。

网友:
我之前也尝试过用scs文件来保存,但是没成功。原来还能通过result browser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学习一下用命令行的方式跑spice仿真。

那样的话后仿能看到电压和电流波形吗

网友A:
学习命令行的save波形的指令就行啦。

网友:
哦哦,这个估计就是这样的。计算器是从gui的观察信号列表这里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命令行的save波形的指令就行啦。

在网上搜了一些但是作用不大,请问有什么途径吗

网友A:
我在想,把波形发送到viva上,然后再从viva波形查看器发送到计算器,可以否?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在想,把波形发送到viva上,然后再从viva波形查看器发送到计算器,可以否? ...

还有直接在ADE里面加打散后的信号net的形式可以?
比如/net1/ne2/net3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直接在ADE里面加打散后的信号net的形式可以?
比如/net1/ne2/net3这样

我之前试过这个方式,就相当于利用计算器公式来打,但是可能格式不对,按照后仿保存的信号节点来打的话会报错提示没有这个信号,browser又能看到

网友(点评):
我也是,result里能看到,也能plot,但送到计算器就出不来结果

网友(点评):
是传到计算的公式不符合计算器的公式格式,我传进去是i("/I21/XMNM9@2:2" ?result "dcOp"),改为i("I21.XMNM9\\@2:2" ?result "dcOp")就能计算了

网友B:
我最近也在学,我是直接在ADE里面 save对应节点的signal的名字,倒是能plot出来,就像/I1/XI0_net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最近也在学,我是直接在ADE里面 save对应节点的signal的名字,倒是能plot出来,就像/I1/XI0_net1 ...

是在ADE L的outputs直接加一项吗,方便放图看看不

网友:
只不过这个是no_RC的calibre抽出来的,R+C+CC抽出来的线可能名字命名不一样,这个就要去网表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