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ppm问题

楼主(2024-03-03):
各位大佬,我想问一下,对于一个基准的温度曲线,求PPM是整个温度范围内基准的变化量除以整个温度区间再除以准确的基准值,准确的基准值是多少呢,是T=0的时候吗?

网友A:
典型值,或者说设计值,那么一般就是tt25度的值。不过用平均值代替也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典型值,或者说设计值,那么一般就是tt25度的值。不过用平均值代替也行吧

谢谢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