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直流仿真

楼主(2024-03-03):
SARADC直流仿真时,输入分别给了1V和0.8V,每次比较结果都是正确的,想问一下为什么结果没有稳定在0.9V呢?该从哪些角度去思考呢?

网友A:
考虑一下输入信号的共模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一下输入信号的共模点?

我输入共模给了0.9,但是最后稳定在0.95哈哈,什么原因呢?

网友:
是否timing导致电荷注入?

网友:
很简单,你可以计算出每一个时钟你的dac的输出信号值。再跟你仿真数据做比较。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输入共模给了0.9,但是最后稳定在0.95哈哈,什么原因呢?

看一下是不是采样开关在闭合时导致共模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