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佬在virtuoso中sar adc仿真遇到的问题 输出波形混乱

楼主(2024-03-03):
如题 我在virtuoso中搭建了如图所示的电路图

在对其电容阵列的输出画图时发现波形不太对劲,最后的输出结果也有问题 我怀疑是cdac的原因,输出如图

照理论来说,输出波形应该是如图所示,不知道这个原因是我哪一步没做好

最近毕设在学习sar adc,量化步骤都理解了,但是仿真出来是错误的波形就很无奈
图片应该都在附件中上传了 请大佬帮忙看看

正确波形

正确波形

我仿出来的波形

我仿出来的波形

电路原理图

电路原理图

网友:
可以检查下,看看是不是积分器的共模工作点不对导致的问题

网友:
这波形太抽象了,单独看一次转换的过程,依照正确的转换过程一点一点排查波形定位一下错误吧

网友A:
可能是时序的问题,建议查看每bit做切换时开关时序是不是非交叠的,每bit切换顺序是否正确,看起来最后一次切换的权重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时序的问题,建议查看每bit做切换时开关时序是不是非交叠的,每bit切换顺序是否正确,看起来最后一次 ...

是的是的 这个问题在我查看时序后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