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X破解的license问题

楼主(2024-03-04):
在安装EMX破解过程中,参考的链接是B站的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25703278/的破解方法,但是装完和破解完后出现了图片的问题,请前辈们,以及有经验的大家给个解决办法,万分感谢

问题如下

Checking out feature "EMX_Solver"...failed
/opt/cadence/INTEGRAND60/bin/emx: ERROR (LMF-02005): License call failed for feature EMX_Solver, version 1.000 and quantity 1. The license server search path is defined as /opt/cadence/license/license.dat:/opt/cadence/license/cadence.dat. The FLEXnet error message is as follows,
/opt/cadence/INTEGRAND60/bin/emx:     FLEXnet ERROR(-5, 0, 0): No such feature exists.
/opt/cadence/INTEGRAND60/bin/emx:
/opt/cadence/INTEGRAND60/bin/emx: Run 'lic_error LMF-02005' for more information.
Process exited abnormally with status 1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好,生成license的时候是ocad文件夹中在window中添加hostname和hostid进行生成的syn.license.dat,是 ...

呵呵,你cadence的软件用synopsys公司的license??

网友B:
NO feature EMX_Solv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NO feature EMX_Solver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大佬,如何解绝呢,望明示下,万分感谢

网友:
在license文件中添加EMX_Solver

网友C:
在生成license的目录中,修改src结尾的文件,将EMX_Solver添加进去,重新生成许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生成license的目录中,修改src结尾的文件,将EMX_Solver添加进去,重新生成许可
...

前辈好,生成license的时候是ocad文件夹中在window中添加hostname和hostid进行生成的syn.license.dat,是修改ocad中生成syn.license.dat的文件夹下src后缀文件吗,望前辈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cadence的软件用synopsys公司的license??

大佬好,望大佬再明示一下,这个license怎么用呢,怎么加载进入到EMX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生成license的目录中,修改src结尾的文件,将EMX_Solver添加进去,重新生成许可
...

前辈您好,我修改了这个src,结尾的文件,并且重新生成了syn.license.dat许可并且里面确实有了EMX的相关内容,还是打开继续显示license不行,望前辈指教下再详细的,应该就是license的问题,但是不知道出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cadence的软件用synopsys公司的license??

网友D:
引用 楼主:
前辈您好,我修改了这个src,结尾的文件,并且重新生成了syn.license.dat许可并且里面确实有了EMX的相关 ...

Follow advice from  youngjevon and use cds lic instead of syn lic

楼主:
引用 网友D:
Follow advice from  youngjevon and use cds lic instead of syn lic

前辈您好,如果用这个license,我如何在这个新的license中加入EMX的feature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您好,如果用这个license,我如何在这个新的license中加入EMX的feature呢

生成的lic直接用就可以了,不需要在添加了,里面已经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生成的lic直接用就可以了,不需要在添加了,里面已经有了。

感谢前辈的回复,我的是IC618,原来的license有俩,在opt/cadence/license文件中,能够跑电路的,分别是license.dat和cadence.date.
问题1:我看您给的里面是IC617,生成后是直接用来替换这个IC618原来的license.dat和cadence.dat吗,还是其他的呀?
问题2:就是licence server要不要重新启动呢

问题3:我原来的IC618的license能够跑电路,他报的是因为没有feature的错误,原来的IC618的license问什么会不行呀?

拜托前辈的再次恢复了,,小弟翘首以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生成的lic直接用就可以了,不需要在添加了,里面已经有了。

好的,前辈,小弟看了看read me,,回去试试再回复,谢大佬

楼主:
2楼,13楼,以及15楼的前辈说的对,成功解决了问题,感谢前辈的指导!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引用 楼主:
2楼,13楼,以及15楼的前辈说的对,成功解决了问题,感谢前辈的指导!小弟不胜感激!!! ...

glad to hear, you are welcome

网友E(2024-05-17):
引用 楼主:
2楼,13楼,以及15楼的前辈说的对,成功解决了问题,感谢前辈的指导!小弟不胜感激!!! ...

大佬,小弟遇到了和您一样的情况,也是cadence误用了synopsys的license,但看了各位大佬的讨论小弟还是未能解决问题,期待能得到大佬更详细的指导,如有回复,不胜感激!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佬,小弟遇到了和您一样的情况,也是cadence误用了synopsys的license,但看了各位大佬的讨论小弟还是未 ...

已解决,试了一下用1patch -ecc来破解,已经没问题了

网友F(2025-05-12):
引用 楼主:
2楼,13楼,以及15楼的前辈说的对,成功解决了问题,感谢前辈的指导!小弟不胜感激!!! ...

你好,楼主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怎么解决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楼主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怎么解决的呢

用前面的license就行

网友G(2025-10-22):
引用 楼主:
大佬好,望大佬再明示一下,这个license怎么用呢,怎么加载进入到EMX呢

请问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求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求指导

你没有cadence的license吗,在里面加一条EMX的feature就可以用了,记得重启virtuoso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求指导

就是换了那个licence就好了,,具体的步骤license里面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