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为什么layout变成了migrate

楼主(2024-03-04):
各位大佬:如题,我打开virtuoso后,原来的layout变成了migrate了,这是什么原因?怎么改回去啊?

网友A:
这是转工艺中间步骤失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转工艺中间步骤失败了?

这个是怎么触发的啊?我什么也没操作,打开virtuoso就出现一个库里面多出来另一个库的模块, layout名字改成了migrate,这个migrate还可以正常打开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