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瞬态断点续跑,断点前的output图像怎么看?

楼主(2024-03-04):
使用以上方法recover断点,续跑之后,输出的图像只从断点处(例如2us)开始,2us之前的数据能重新得到吗?还是需要提前设置保存断点前的数据?

网友(2024-05-12):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A:
如果使用命令行模式,你设置了recover的文件,会从2us 开始有新的数据文件产生,旧的database 还在。
如果使用ADE ,结果会覆盖,所以最好使用assembl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使用命令行模式,你设置了recover的文件,会从2us 开始有新的数据文件产生,旧的database 还在。
如果 ...

感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