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温度曲线问题

楼主(2024-03-04):
各位老哥,这个温度曲线是启动电路有问题吗

网友:
启动电路只是让你的电路跳出简并点的,它对本体正常工作的性能没有影响,不过这个温度曲线最左边那点很不自然的折线我也遇到过,也不是很清楚那一段是怎么出现的,但是整体看上去这个曲线是正常的,感觉不到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网友A:
可以把电路放上来看看么?这个曲线看起来还好吧?delta VBE的比重可以再调大一点,让曲线的最高点再往右移一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电路放上来看看么?这个曲线看起来还好吧?delta VBE的比重可以再调大一点,让曲线的最高点再往右移 ...

就是这个电路,老哥

网友:
把vabstol改小一些再试试

网友:
整体没啥问题,你仿真的低温已经-60度了,此时有可能model受限,导致结果不准确。
我以前仿真-60度还经常出现不收敛报错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