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级运放 GBW和PM

楼主(2024-03-04):
在尝试用这种结构设计二级运放的时候,手算出来GBW是87.5MHZ,PM是62.1°,但是最后仿真出来GBW只有40多,PM只有30,想问一下可能是什么原因呀,是不是M6的W和L太大了,M6的W我取的是435,L是1

网友A:
这么大取值,寄生电容就吃不消

网友B:
Rout太小了,可能只有几十k了,第二级的增益是gm6*(ro6||ro7)。一般运放取值在10u左右即可,也看你的电流大小哦

网友:
仿闭环,开环工作点不稳定

网友:
手算不准不是很正常嘛,大致估一下,知道怎么调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取值,寄生电容就吃不消

我改小了一点确实好多了,但是还是和计算出的GBW有18MHZ的距离,我已经将M6改为W=210,L=0.5um,它的寄生电容为747.2f,是不是还是因为寄生电容太大了呀,但是我现在L已经降得很低了,不知道怎么再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Rout太小了,可能只有几十k了,第二级的增益是gm6*(ro6||ro7)。一般运放取值在10u左右即可,也看你的电 ...

为什么Rout会影响GBW和PM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Rout会影响GBW和PM呀

仔细去看看拉扎维的第三章,共源级放大器。任何的线性电路,增益都可以写成Gm*Rot,Gm是夸导,Gm=Iout/Vin;Rout是输入阻抗,就是输入电压为0时,从输出端看进去的阻抗。Av=Gm*Rout=Iout*Rout/Vin=Vout/Vin!你仿完dc后可以把共源级的输入管打出来看看Rout,rout和w呈现反比,和gm成正比所以要根据需求去权衡!

网友(2024-04-17):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
m6寄生电容太大,减小m6寄生电容,增大米勒电容,增加调零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