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OS在cadence中的使用,如何关闭询问窗口。

楼主(2024-03-04):
每次在cadence里打开电路的时候都要询问,如果关闭呢。

网友A:
click "Show auto checkout preferen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ick "Show auto checkout preference"

但是每次重启virtuoso后还是那样。

网友B:
设置好下面两个环境变量:

  1. setenv CDS_PROMPT_CKOUT all
  2. setenv CDS_PROMPT_CKIN all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置好下面两个环境变量:

楼主:
问题得到解决,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