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源负载差动对(五管OTA)运放仿真求助

楼主(2024-03-04):
五管OTA仿真时遇到问题
PMOS管M0和M4参数设置相同的,为什么电流不相同?
M4管的漏极电压出现问题了,请问下具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尺寸比例是1:1吗?

网友A:
给一下具体尺寸康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一下具体尺寸康康

楼主:
PMOS的尺寸是1:1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PMOS的尺寸是1:1的

两边需要完全对称,NMOS电流镜管尺寸也要一致。另外一般不开环跑运放的工作点,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的闭环再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边需要完全对称,NMOS电流镜管尺寸也要一致。另外一般不开环跑运放的工作点,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的闭环 ...

感谢感谢,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