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转工艺如何一键给某一器件添加想要的层次

楼主(2024-03-04):
需要从韩国东部工艺转到上海积塔工艺,因为不同工艺相同的器件层次会有所差异,所以在将韩国东部工艺的GDS导入到积塔工艺这边的时候,有的器件因为缺少层次而无法识别出来(东部工艺没有该层次而积塔工艺有),如果自行手动去添加这些层次会非常繁琐与费时间,求助是否有这样的脚本自动识别遍历library库,给库里相应的器件自动添加缺少的层次

网友:
这个器件有没有特殊的识别层 有的话用DRC写个脚本直接加上就行了

网友A:
用skill脚本来写
第一步,先识别器件 多个器件的话加一个case循环
第二步,找到这个层次,和原来版图中有的层次作对比,如果是重合的话最好了,获取这一层次在器件中的坐标
第三步,根据器件的角度&和坐标,在当前坐标系,重新计算坐标。
第四步,dbCReateRect()这个函数,把层次信息 坐标放进去,生成层次
第五步,把生成的层次attach到,这个器件上,完活。

网友B:
就是porting的的脚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kill脚本来写
第一步,先识别器件 多个器件的话加一个case循环
第二步,找到这个层次,和原来版图中有 ...

大佬,有没有具体的脚本实例参照,我的Skill技能还只是初学入门水平,目前对我来说写出来比较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porting的的脚本吧

大佬有这样的脚本吗,好像porting脚本是工艺厂那边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有这样的脚本吗,好像porting脚本是工艺厂那边用的

上家公司做的几个porting项目好像都是有flow的,主要是t转smic,但是有些schematic参数也是不对的。我估计可能不只有一步操作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有没有具体的脚本实例参照,我的Skill技能还只是初学入门水平,目前对我来说写出来比较难
...

楼主:
这脚本具体要怎么用呀,缺少什么层次就在list("MET1" "drawing")改成相应的层次吗,load这个脚本要怎么去历遍库呀,我看procedure里的变量是metal而不是library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脚本具体要怎么用呀,缺少什么层次就在list("MET1" "drawing")改成相应的层次吗,load这个脚本要怎么去 ...

只是一个参考写法,具体还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写

网友:
可以使用SKILL去替换器件,直接换成积塔工艺库下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