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fce虚拟桌面,可以设置非活动desk下更新的窗口,不要跳转到正在浏览的desk上吗。

楼主(2024-03-04):
如图:
是xfce的虚拟桌面,每个桌面都开了很多窗口。

非活动desk在后台跑程序
经常会出现非活动desk上的gui程序,串窗口到当前活动desk上的情况。
希望当前desk下打开的窗口就只在当前desk弹出窗口。

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
大佬找到方法了么?发出来学习下吧

网友:
解决没有

网友A(2024-05-16):
我有个办法而且成功了,你可以装一个wmctrl这个命令行工具,然后写个脚本用skill挂在virtuoso里面就可以了,脚本可以用chatgpt写,功能就是读取当前virtuoso的pid和引用这个pid的所有其他进程的pid,然后锁定到当前的workspa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办法而且成功了,你可以装一个wmctrl这个命令行工具,然后写个脚本用skill挂在virtuoso里面就可以了 ...

一个有启发的思路,感谢分享。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个有启发的思路,感谢分享。

我已经在用了,你可以试试skill里面 ipcGetPid()可以获取ID,其他的都用shell脚本完成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在用了,你可以试试skill里面 ipcGetPid()可以获取ID,其他的都用shell脚本完成就可以了。
...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