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后端connectivity求助

楼主(2024-03-04):
如图,小弟在数字后端检查连接性问题的时候,报了几个 VDD VSS 的open,但是我检查不到在哪,,也不知道该进行哪一步命令将这几个连接在一起,麻烦大神指点。

globalNetConnect VDD -type pgpin -pin VDD -inst *
globalNetConnect VSS -type pgpin -pin VSS -inst *
globalNetConnect VDD -type tiehi -all
globalNetConnect VSS -type tielo -all

globalNetConnect VSS -type pgpin -pin VPW -inst *
globalNetConnect VDD -type pgpin -pin VNW -inst *

这几个命令也都输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DRC检查的时候显示 VNW VPW没接,我分别接到 VDD VSS上了,然后就出现了开路的问题。没接之前没这个问题
...

我完全不了解Innovus命令和工具行为,但是如果说没做VNW/VPW的逻辑连接没有开路,而做了逻辑连接后有开路,那你可以查一下有没有插tap cell,不然除了带bias的库其他stdcell都是将VNW/VPW直接接到source端的,只要有tap cell物理上就跟VDD/VSS接在一起了

网友:
globalNetConnect 只影响连接关系不会直接绕线, sroute 才是将std的pg pinshape 连起来, 你的报错显示电源网络物理上的开路了
verifyPowerVia 看看
最基础的是每层看有没线, 有没有 power domain / 分散的IP 之间没有连起来的情况

网友A:
你的cell的pgpin都叫VDD VSS吗? 在lef里面看看有没有其他cell的pgpin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cell的pgpin都叫VDD VSS吗? 在lef里面看看有没有其他cell的pgpin名字

DRC检查的时候显示 VNW VPW没接,我分别接到 VDD VSS上了,然后就出现了开路的问题。没接之前没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DRC检查的时候显示 VNW VPW没接,我分别接到 VDD VSS上了,然后就出现了开路的问题。没接之前没这个问题
...

那就只能看具体的违例的位置了。看看是不是顶层没连

网友:
globalnet是逻辑上连接,你要看下是否物理上open了

网友:
这个是物理open, 看看VerifyConn可以打印详细点的log定位哪里有问题了,肯定有提示。实在不行,可以借助于calibre去定位就好了

网友B(2024-12-10):
最后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急

推到重做了一遍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