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大九天软件安装完成后重启就无法使用

楼主(2024-03-04):
WARNING: Failed to obtain the version of license server. Please check it.
LC_Check out license DM version 1.0...
Error: Cannot connect to license server. Please check it.

如图所示,华大九天软件第一次安装的时候是可以正常启动的,一切都没有问题,可以正常使用,但是,我重启了一次虚拟机之后,这个license就报错了。
这是为什么啊,难道不能重启吗?我保存虚拟机的镜像也会发生这个问题。保存了镜像之后,这个软件马上就也用不了了。
要如何解决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命令启动安装的?

lmgrd -c 后面接license的地址

网友A:
哪个命令启动安装的?

楼主:
搞定了,把指令放到.bash_profile文件内就行了,用户登录的时候会自动读取一次,而且不会像.bashrc一样打开终端也会读取,就不会出现重复读取license报错的现象了

网友:
1. 寫一個檔案(star_lic),內容是啟動Lic server的語法

lmgrd -c license.dat -l license.log

2. 在/etc/rc.d/rc.local裡面新增上面的檔案
star_lic

這樣開機就會自動執行

网友:
启动服务写成脚本,放入linux启动服务里,让它自启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重启license啊

/etc/rc.d/rc.local

楼主:
搞定了,重启一下license就行了,就是每次开机都要重启一次,烦死了

网友:
显然 license daemon 没有自动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c 需要重启一下吧

怎么重启license啊

网友B:
lic 需要重启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