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为什么做的sk低通滤波器高频增益会上翘啊?

楼主(2024-03-04):
如图,做的15kHz的二阶sk低通滤波器,但在高频处,增益又往上翘了是什么情况呢?把op替换成理想的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这种可能是实际op里哪一部分出现了问题呢?求大佬指点迷津

网友A(2024-06-03):
顶顶顶,做了几种滤波器(带通 ,低通有源无源)后仿都发现这个问题,不知道咋回事,AC曲线高频处会翘起,蹲大佬解惑。

网友B:
你好,请问你知道原因了吗,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楼主(2024-11-15):
引用 网友A:
顶顶顶,做了几种滤波器(带通 ,低通有源无源)后仿都发现这个问题,不知道咋回事,AC曲线高频处会翘起, ...

这篇文章里有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你知道原因了吗,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我回复了楼上,你看一下那篇文章里有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