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指令setNanoRoute的问题

楼主(2024-03-04):
inter-layer和same-layer有什么区别呀
interposer routing是什么意思呢
读命令书看到的

网友A:
没接触过innovus,看名字瞎猜一下,可能答案南辕北辙

1. 后面都是接shielding, 我想inter-layer指的是竖直方向上下两层的shielding, 而same-layer指的是同层的shielding
2. interposer一般习惯上指的是2.5D封装的中介层

结合1、2,或许innovus的nano route可用于2.5D封装的多层金属中介层的绕线,并且给出了四个方向shielding的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接触过innovus,看名字瞎猜一下,可能答案南辕北辙

1. 后面都是接shielding, 我想inter-layer指的是竖直 ...

谢谢~大佬英语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英语很好

谢谢!主要是年纪大看过的资料可能多一些,像interposer在片内实现的文档中很少看到但是在先进封装的文档中却非常常见,像如果没有见过相邻金属层做shieding的介绍也很可能不会往非同层layer做shieding想,另外也知道3D IC的设计工具会share PR工具的底层引擎所以勇于往先进封装方面想

当然猜得对不对就另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