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wer domain的isolation有不同的隔离值,如何约束最简单,要求只能用upf2.0

楼主(2024-03-04):
现在有一个domain的isolation既有需要隔离到0的,也有需要隔离到1的,隔离到1的信号比较少;
之前我使用两个set_isolation,第一个clamp_value设置为0,使用-exclude_elements将需要隔离到1的信号排除在外,再利用-source选项将其余信号都隔离到了0;
然后第二个isolation策略直接就把上一个的exclude_elements换成elements,clamp_value设置为1;
这样就比较ok,但是现在upf2.0不支持-exclude_elements选项,请问还有什么办法能够简洁的描述完整个isolation策略吗

其实也可以用两个set_isolation,一个的elements列出所有的要隔离到1的信号,一个elements列出所有要隔离到0的信号,但是现在隔离到0的信号太多了,全部列出来比较麻烦,而且也不止一个power domain有这种情况,所以还是想找别的方法描述一下,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A:
1. 通过get_pin抓clamp 0 和clamp 1的pin到两个变量(这一步可以在单独的一个脚本里完成)
2. upf里的set_isolation -element使用这些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通过get_pin抓clamp 0 和clamp 1的pin到两个变量(这一步可以在单独的一个脚本里完成)
2. upf里的set_i ...

我第一遍先把所有的接口的clamp value设置为0,然后用第二个set_isolation语句把需要隔离到1的信号重新约束一下,但是加上diff_supply_only true,好像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第一遍先把所有的接口的clamp value设置为0,然后用第二个set_isolation语句把需要隔离到1的信号重新约 ...

那估计不加-diff_supply_only也是一样的,set_isolation指定得越细优先级越高,感觉这种写法从读者的角度来说不太友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估计不加-diff_supply_only也是一样的,set_isolation指定得越细优先级越高,感觉这种写法从读者的角度 ...

啊,这个diff_supply_only的作用不是这样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