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cmc 0.18um三端电容接法请教

楼主(2024-03-04):
请问大家,tsmc 0.18um工艺里的三端口电容cfmom和crtmom的BULK端能否接到电容的下极板?

网友A:
正常情况应该是SUB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应该是SUBGND

因为如果不接下极板,而是同时接地的话,电容分压的瞬态结果会很差,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稳定到正确的分压值。所以有没有一些特殊的做法让crtmom或者cfmom的BULK接下极板,像dnw mos那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如果不接下极板,而是同时接地的话,电容分压的瞬态结果会很差,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稳定到正确的分压值 ...

不好意思,我从版图方面上基本第三端都是接的SUBGND;原理图方面还不是很清楚

网友B:
crtmom的well type可以选择nw,这样就是做在nw里面的,bulk接其他电位应该是可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我从版图方面上基本第三端都是接的SUBGND;原理图方面还不是很清楚
...

好的好的,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crtmom的well type可以选择nw,这样就是做在nw里面的,bulk接其他电位应该是可以的吧 ...

我看了一下,cfmom电容的layout外圈是有nwell的,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下,cfmom电容的layout外圈是有nwell的,不知道是否可行

把NW的fill style改成实心的,可以看到电容是放在一个nwell里面的,然后bulk接一个电位就是给这个nwell提供一个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NW的fill style改成实心的,可以看到电容是放在一个nwell里面的,然后bulk接一个电位就是给这个nwell提 ...

您说的这个fill style改成实心具体是在哪里设置呢?版图小白不太理解。另外我初步画了layout(原理图就是最上面那个),发现出现两个ERC错误,一个floating psub,一个Floating nxwell_float is not allowed好像出现在cfmom电容内部,能问下为什么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这个fill style改成实心具体是在哪里设置呢?版图小白不太理解。另外我初步画了layout(原理图就是 ...

没围环吧。实心的话去display里把颜色layer显示方式改下就行,display界面在layer那 长按shift加左键点击就能打开

网友C:
尝试用nring把电容分别围起来再接点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尝试用nring把电容分别围起来再接点位试试

您好,我这边围起来之后还是会报nwell和psub floating的错误

网友(2024-04-25):
问一下大佬们,cfmom的许可证是哪弄的哇

网友:
mom电容bulk默认接地,如果下极板接地才可以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crtmom的well type可以选择nw,这样就是做在nw里面的,bulk接其他电位应该是可以的吧 ...

你好,请问well type是在哪里选呢,我在这里面没有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