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schematic界面的Net Highlighting功能,可以定住吗。

楼主(2024-03-04):
上面紫色的提示飞线飞线可以先定住吗。
因为原理图比较大。

网友A:
可以试试这个方法:
紫色飞线出现后按快捷键"9" (默认已经绑定为geEnterAddNetProbe()), 然后鼠标即使离开之前的net飞线也会继续存在.

网友B:
我的飞线不会显示了,只有net亮着

网友(2024-11-25):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这个方法:
紫色飞线出现后按快捷键"9" (默认已经绑定为geEnterAddNetProbe()), 然后鼠标即使离开之 ...

有用,感谢!

去Options->BindKeys->Schematics里绑定一个键为geEnterAddNetProbe()就好了

网友C(2025-05-22):
引用 网友B:
我的飞线不会显示了,只有net亮着

我也是 怎么解决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 怎么解决哇

Schematic界面,菜单项“Options - Display”(一般绑定快捷键是"o"),把左边那一列的“Connect By Name Highlighting”项选成“on”(这一项要先激活Net Highlighting后才能编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这个方法:
紫色飞线出现后按快捷键"9" (默认已经绑定为geEnterAddNetProbe()), 然后鼠标即使离开之 ...

学到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Schematic界面,菜单项“Options - Display”(一般绑定快捷键是"o"),把左边那一列的“Connect By Name  ...

3q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