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图中HVBN上的anti type imp combined in NDRF的作用是什么?它是怎么形成的?

楼主(2024-03-04):
(无正文)

网友A:
N 型漂移(N-Drift)

楼主:
引用 网友A:
N 型漂移(N-Drift)

可以详细解释一下吗,主要是不明白anti type imp combined in NDRF这个p反型层怎么形成的。

网友:
需要查看mask layer或是design rule的mask operation才清楚怎么形成的

网友(2024-05-07):
这是LDMOS吧,你说的部分相当于HVBP,或者p-epi,不是N型的。

网友(2024-07-05):
个人理解,用来隔离高压MOS DRAIN端和HVBN。图里应该是两个高压NMOS共SOURCE的剖面图,高压MOS的drain需要承受较高的电压,因此做在结深比较深的NDRF里面,没有这一层的话,NDRF和HVBN只能是同电位,而我们需要的是不同的输出电压,加上这一层,同一个HVBN上面可以有不同的NDRF电压

网友:
和NDRF共用一套mask,在做NDRF前先做反型注入,然后再做NDRF, 需要注意的是NDRF 图形是一块不是图中显示的两块,是因为做Pbody后才被分割成图中的样子;作用就是使NDRF,和HVBN 分开,否则HVBN和NDRF是短接的,即LDMOS的ISO和D必须短接使用,而做了这个层次后, LDMOS 的ISO和D可以分别接不同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