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将CDL转化为Verilog格式的

楼主(2024-03-04):
能不能将电路导出的 .cdl 转为Verilog .v 格式的

网友A:
NC verilog不是可以直接转成verilog吗?不用转cdl

网友(2024-05-23):
引用 网友A:
NC verilog不是可以直接转成verilog吗?不用转cdl

请问NC verilog 导出来需要怎么修改吗,比如电路上一个inv I22 [0:8]这种导出来的INV I22[0:8] (A[0:8] …这种格式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