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下,有哪些偏向IC的DC-DC教材?

楼主(2024-03-04):
之前找过的几个开关电源教材,好像都是偏向DC-DC系统设计的,有偏向DC-DC芯片设计的教材吗?

网友A:
先看1,再选择性的看2。
能啃下3就最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1,再选择性的看2。
能啃下3就最好了。

第三本书有资源嘛?

网友:
                  Power Management Techniques for Integrated Circuit Design (Hardcover)                          Ke-Horng Chen

https://bbs.eetop.cn/thread-613563-1-1.html

https://bbs.eetop.cn/thread-923173-1-1.html

Power Management Integrated Circuit Analysis and Designhttps://bbs.eetop.cn/thread-319293-1-1.html

Power Management Integrated Circuits (Devices, Circuits, and Systems)https://bbs.eetop.cn/thread-619274-1-1.html

Power Management ICs-A topdown design aproach
https://bbs.eetop.cn/thread-404568-1-1.html

楼主:
感谢大家提供的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