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ADE_explorer仿真想要参数扫描时,爆出了下面的错误

楼主(2024-03-04):
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楼主:
图看不太清,具体错误就是这个Failed to load plugin '/mnt/sdb1/cadence/ic618_040/tools.lnx86/dfII/../lib/64bit/simiADEPlugin.so': /mnt/sdb1/cadence/ic618_040/tools.lnx86/dfII/../lib/64bit/simiADEPlugin.so: undefined symbol: sclGetRawDir

网友A:
同问 我也有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 我也有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解决,还在找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