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安装求助

楼主(2024-03-04):
请问为什么仿真的时候analoglib中的器件(比如vdc,vpulse等)好像没起作用,明明设置好数值了,但是仿真跑完之后显示的电压为0,整个电路每一个节点电压都是0,这是哪里出问题了呀???有没有前辈指点一下。

网友A:
可以具体说一下你怎么设置的数值,用了哪些器件吗?截个图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具体说一下你怎么设置的数值,用了哪些器件吗?截个图来看看

已经找到问题了,调用器件时把VIEW错选成auCDl的形式了,所以一直报警告,仿真时电压也全是0,改成symbol就解决问题了,另外感谢前辈能够热心回复

网友:
好的,不用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