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sb

楼主(2024-03-05):
最近在看一个USB_PHY电路,遇到一个可调电阻模块电路不知道放在USB电路中有什么作用,有没有大神有思路的?这个电阻可能有什么作用?

网友A:
阻抗匹配,电流,电压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抗匹配,电流,电压修调。。。。

这个可调电阻模块是编码控制的,然后最后输出的数字信号去下拉或者上拉DM DP,并且如果他想输出的话,此时USB接收电路可用,但是发送电路是不可用的,我感觉是电压修调?方便详细解释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