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用ocean脚本做adexl仿真的问题

楼主(2024-03-05):
在adexl里导出ocean脚本,关于corner的设置是这样的:
ocnxlCorner( "TT"
   '(
      ("variable" "temperature" "-50 25 175")
      ("variable" "vdc_in" "72.648m 106.928m 38.368m")
      ("variable" "gain_sel_wd" "8")
      ("model" "usage.scs" ?section "\"tt_lib\"")
      ("modelGroup" "")
   )
)
我现在想把vdc_in的值改成变量,如下所示:
str1 = "72.648m 106.928m 38.368m"
ocnxlCorner( "TT"
   '(
      ("variable" "temperature" "-50 25 175")
      ("variable" "vdc_in" str1)
      ("variable" "gain_sel_wd" "8")
      ("model" "usage.scs" ?section "\"tt_lib\"")
      ("modelGroup" "")
   )
)
但是这样会报错,如下所示,请教怎么样才能在corner的设置里使用变量?
*Error*   "Variable" specification in the corner "TT" is incorrectly
          specified.

楼主:
我明白了,参数里面用list说明就可以了,如下所示:
str1 = "72.648m 106.928m 38.368m"
ocnxlCorner( "TT"
   list(
      list("variable" "temperature" "-50 25 175")
      list("variable" "vdc_in" str1)
      list("variable" "gain_sel_wd" "8")
      list("model" "usage.scs" ?section "\"tt_lib\"")
      list("modelGroup" "")
   )
)

加了list后就不会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