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UVM_FATAL 报错

楼主(2024-03-05):
在UVM 验证环境中,connect_phase中进行了sequencer连接,virtual sequencer中也有相应的配置;

但没有启动sequence;
body中使用uvm_do_with()发送sequence激励时,UVM环境报错
UVM_FATAL @ 1000000000: reporter@@uart_seq [SEQ] neither the item's sequencer nor dedicated sequencer has been supplied to start item in uart_seq

网友:
要么你就是sequence里面没有declare_p_sequencer?要么你试试用uvm_do_on_with?还需要一些具体代码作为判断依据。

楼主:
嗯嗯,谢谢楼主的答疑,环境中多agent,使用uvm_do,没有使用uvm_do_on,发sequence时,没有指定到对应的sequencer上

网友A:
`uvm_create_on(xxx_trans, xxx_sqr)
`uvm_rand_send_with(xxx_trans, {xxx_constraint; })

楼主:
引用 网友A:
`uvm_create_on(xxx_trans, xxx_sqr)
`uvm_rand_send_with(xxx_trans, {xxx_constraint; })

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