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ndence跑LVS出错,小白求出,请大佬们指教

楼主(2024-03-05):
环境:VMware16 cadence IC617。
我原理图、版图画出来了,然后DRC也跑过了没出错,就是弄LVS的时候报错了,一直找不到原因,特来此请教一下各位大佬。

LVS报错1

LVS报错1

LVS报错2

LVS报错2

LVS报错3

LVS报错3

DRC跑过图片

DRC跑过图片

原理图对应的版图

原理图对应的版图

版图双金属连线

版图双金属连线

原理图

原理图

mos管的库

mos管的库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大佬的耐心解答,我两个已经成功跑过了。问题就是链接/B/的时候没有添加过孔,以及GND 和 VCC没有放过孔!折磨了两三天现在终于结束了太开心了哈哈谢谢大佬们!!!

DRC

DRC

LVS

LVS

网友A:
在版图上管子的gate端加“O”-"Via definition"-“M1_POLY”或者“M1_GT”这个孔用来连接poly到metal1,你这里好像显示的是那些gate悬空的,没接上金属

网友A:
看不到哭脸里的报错

网友A:
metal到poly是需要打孔的,图里看你没打孔,图画的需要提升一下了,你是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哭脸里的报错

不好意思哥,是我疏忽了,哭脸报错在上面如图。

是我的布线问题还是哪儿弄错了,因为我在VDD和GND、F口那边都加了“O”-"Via definition"-“MI_M2”。绿色的是A1,蓝色的是A2

哭脸报错1

哭脸报错1

哭脸报错2

哭脸报错2

网友B:
把错误依次点亮修改,改完LVS的错,再看ERC.

楼主:
引用 网友A:
metal到poly是需要打孔的,图里看你没打孔,图画的需要提升一下了,你是电路吗
...

我不是很清楚“打孔”这个概念,是电路吧,模拟IC。附一张我之前运行成功的或非门的版图lVS。那个好像没打孔也跑通了,只是这个异或门双金属链接然后就保存了,昨天到现在我版图刚刚重新画了一次,因为今天早上调试昨天那个虚拟机死机了。

或非门版图LVS

或非门版图LV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错误依次点亮修改,改完LVS的错,再看ERC.

冒昧问一下,就是ERC是啥意思呀?(我还没学到这个,目前只会原理图画好然后调出版图,然后连线,最后调试DRC、LVS)。ERC我还没弄过目前也不知道怎么弄,如果是排错的话我等下去搜下百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冒昧问一下,就是ERC是啥意思呀?(我还没学到这个,目前只会原理图画好然后调出版图,然后连线,最后调 ...

ERC指的是电学规则检查,检查器件是否悬空和短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是很清楚“打孔”这个概念,是电路吧,模拟IC。附一张我之前运行成功的或非门的版图lVS。那个好像没 ...

这个版图你仔细观察器件的gate端是有孔的,就是那个小方块,所以gate是和金属连接上的,因为这些层次都不在一个平面上,需要通过物理上打孔使得上下层连接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版图上管子的gate端加“O”-"Via definition"-“M1_POLY”或者“M1_GT”这个孔用来连接poly到metal1,你 ...

是这样嘛大佬?我VDD、GND、F这几个有加孔的,加的是M1_M2,,因为之前连线有用到A1和A2。如果不是这边的话还望指示,我去改

gnd

gnd

网友C:
gate floating了,没打孔到metal1 ,check过的或非门版图的gate端自己看一下 是有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ERC指的是电学规则检查,检查器件是否悬空和短路的

是这边嘛?那我是现在跑一下还是按照5楼大佬说的先点亮(我理解的是双击或者右键hit)然后再跑?

ERC

ERC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边嘛?那我是现在跑一下还是按照5楼大佬说的先点亮(我理解的是双击或者右键hit)然后再跑? ...

不是这个,就是lvs里会报这个ERC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版图你仔细观察器件的gate端是有孔的,就是那个小方块,所以gate是和金属连接上的,因为这些层次都不 ...

我大概明白了,我现在已经在每一个/G/(就是途中红色的长方形处)用“O”加了一个“POLY_M1”的过孔。

G加孔

G加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gate floating了,没打孔到metal1 ,check过的或非门版图的gate端自己看一下 是有孔的  ...

是这样嘛?我刚刚已经给/G/处打孔了,就是孔的宽度有点超出(比那个红色长方形宽度略高),不知道要不要紧

或非门版图

或非门版图

异或门问题图

异或门问题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个,就是lvs里会报这个ERC错误

好嘞,我版图放大去看看有没有接线悬空的。我不知道怎么定位,DRC错误定位我会双击或者hit但是这个LVS 不知道怎么错误一键定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嘛?我刚刚已经给/G/处打孔了,就是孔的宽度有点超出(比那个红色长方形宽度略高),不知道要不要 ...

DRC能过就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不是很清楚“打孔”这个概念,是电路吧,模拟IC。附一张我之前运行成功的或非门的版图lVS。那个好像没 ...

人家跑过的这不是打孔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人家跑过的这不是打孔了么

这个跑过的是之前“All from source”的时候自动有孔显示的,我当时就直接连线就行了,以至于这此的这个版图我也就直接连线了全然没有发掘此次导入的时候根本没有过孔。我也不知道啥原因,会不会是原理图绘制的时候除了问题?因为我这次原理图上进行了mos管的B和S的“Bodytie Type”的“integrated”和“Detach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