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噪声放大器回波问题?

楼主(2024-03-05):
各位学者,请教一下,低噪声放大器的回波损耗参数重要吗?

首先,拿功率放大器来说,功放输出的功率较大,功放后级不能是开路或者接隔离器,为了防止后级匹配不好能量反射回功放把功率放大器打坏。
但是,低噪放无论是输入端还是输出端的功率一般比较小,所以即使回波损耗较差,反射回来的能量也是比较小的,不存在反射能量打坏低噪放的情况。
所以,低噪放的回波损耗重要吗?

网友(2024-10-15):
低噪放要有一定的增益来压缩后级的噪声,所以反射还是需要考虑的。其次如果考虑在系统里,低噪放的s22也会影响后面的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