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23.1的参数扫描如何设置?

楼主(2024-03-05):
各位大神好

我需要扫描一个参数来看电路结果随着这个参数的变化,但更换了IC231后,发现ADEL全部被强制改为masetro了,在这个界面的Tools里,已经无法找到之前的Parameter Analysis,请问新版的参数扫描仿真在哪里设置呢?

谢谢大家

网友A:
在Design Variables一栏,
空格把数字隔开表示指定点扫描,如图中的vdd设置为3.3V和5.5V
min:step:max 表示从min扫描到max,步长为step,如图中的Vin从0~5.5V扫描,中间每0.1V一个点

网友B:
什么公司这么厉害已经用231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公司这么厉害已经用231了

哈哈,是学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Design Variables一栏,
空格把数字隔开表示指定点扫描,如图中的vdd设置为3.3V和5.5V
min:step:max  ...

谢谢!请问是一定要加上SP分析吗?能否对trans仿真也做扫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是一定要加上SP分析吗?能否对trans仿真也做扫描?

和你用什么Analyses没关系呀,自己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另外help文档是个好东西,里面基本什么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你用什么Analyses没关系呀,自己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另外help文档是个好东西,里面基本什么都有。
...

谢谢~

网友C(2024-10-03):
我在输入1.5u:0.2u:2.5u进行参数扫描的时候,为什么其中会出现
QUESTION (EXPLORER-1921): Failed to start new job after 9 attempts. Possible reasons could be
1. The machine selected in the current Job Setup Policy is not reachable.
2. The Cadence hierarchy is not detected, not installed properly or
not compatible on the machine selected in the current Job Setup Policy.
3. Job Start script /home/stucentos/.tmp_root/.cmddir0/swiftNetlistService22 is not found on the remote machine(s).
Do you want to retry with the current setup?
这个情况,怎么办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在输入1.5u:0.2u:2.5u进行参数扫描的时候,为什么其中会出现
QUESTION (EXPLORER-1921): Failed to start ...

你这个看着像你的23.1安装出了点小问题,如果学校的话有什么用23.1的必要性呢?IC618应该完全可以满足学校的使用需求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看着像你的23.1安装出了点小问题,如果学校的话有什么用23.1的必要性呢?IC618应该完全可以满足学 ...

我之前下的是ic618,发现根本打不开,后面又去下载了ic231才能打开,但是现在又不能跑参数扫描了..........入门即放弃0.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下的是ic618,发现根本打不开,后面又去下载了ic231才能打开,但是现在又不能跑参数扫描了........ ...

自己玩的话就论坛里找个虚拟机直接用噻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自己玩的话就论坛里找个虚拟机直接用噻

我现在就是这样的啊,现在搞一个jedai玩玩,又遇到问题了0.0
2024-10-06 09:04:40,373 | INFO | Found pgsql, done.
2024-10-06 09:04:40,373 | INFO | Initializing Workflow...
2024-10-06 09:04:40,524 | ERROR | Initializing Workflow failed (1)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就是这样的啊,现在搞一个jedai玩玩,又遇到问题了0.0
2024-10-06 09:04:40,373 | INFO | Found pg ...

不需要版本那么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需要版本那么高的

那有哪个平替的吗??我要做一个基于GaN的电源管理系统,具体需要到哪些软件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有哪个平替的吗??我要做一个基于GaN的电源管理系统,具体需要到哪些软件可以指点一下吗?
...

做GaN不是一般用AD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做GaN不是一般用ADS吗?

好的,多谢指导

网友(2025-02-07):
学到了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