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entor tessent mbist test setup

楼主(2024-03-05):
请问mentor tessent mbist如何定义初始化sequence?谢谢

网友A:
通过pdl语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pdl语法

如果这个test setup是我们自己的TAP+TDR来控制时钟,mode,请问在文档那一部分有讲到,谢谢

网友:
iProcsForModule my_design
iProc init {} {
  iWrite my_design_rtl_tessent_tdr_sri_tdr1_inst.tdr 0b1
  iWrite my_design_rtl_tessent_tdr_sri_tdr2_inst.tdr 0b0
  iApply
  iRunLoop 10 -tck
  iWrite my_design_rtl_tessent_tdr_sri_tdr2_inst.tdr 0b1
}

1. Source the your *.pdl file prior to running create_pattern_specification

2. After the PatternsSpecification has been created add a ProcedureStep to call the iProc.

read_config_data -in_wrapper PatternsSpecification(my_design,rtl,signoff)/Patterns(MemoryBist_P1) -before TestStep(run_time_prog) -from_string {
ProcedureStep(initialization) {
  iCall(init) { }
}
}

楼主:
多谢多谢,我试着写一下
目前碰到一个问题是 PatternsSpecification中有个

    DftControlSettings {
      nonscan_test : 1;
    }

无论如何init都在这个后面,实际电路需要先init来切换GPIO MUX,然后iJTAG才可以写sequence,刚入门的菜鸟请问这个如何解决?谢谢

我尝试过:
read_config_data  -first
read_config_data  -before DftControlSettings
甚至调整 PatternsSpecification 中顺序为
init
DftControlSettings
vector永远是先load DftControlSettings.nonscan_test

楼主:
把PatternsSpecification 中的 DftControlSettings删掉,然后在init末尾用:
iWrite digital_top_rtl_bscan_mbist_tessent_tdr_sti_ctrl_inst.nonscan_test 1
可以,请问这是正常方法还是取巧的变通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