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混合信号仿真,子模块替代出错。

楼主(2024-03-05):
各位前辈好!小弟在做AMS混合信号仿真。顶层模块采用verilog-ams写完后仿真功能正常,但是在逐步替换子模块的过程中出现了奇怪的错误。

本来该模块的输出输出应该是反相的关系。但是verilog替换为原理图以后,该模块的输出与输入是同相的。而且,输出为逻辑0时,正常情况下电位应该为地电位,但是现在是缓慢放电的波形,离地电位始终有距离。

恳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下!

行为级代码

行为级代码

正确波形

正确波形

错误波形

错误波形

对应的原理图

对应的原理图

楼主:
有没有前辈来指导一下啊

网友A:
connect_rule不对?看一下数模转换的接口电压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nect_rule不对?看一下数模转换的接口电压对不对

我直接设成了跟供电一样的,都是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