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CO无法起振的问题。

楼主(2024-03-05):
最近搭了一个如图的CCO,每个单元是由两个反相器组成,利用交叉耦合传输门衰减共模信号。但是没办法起振,不知道问题在哪,有没有大神可以解答一下?

网友A:
TG门栅极电压接错了,仿真的时候tran maxstep设置为10ps,应该就可以正常了

网友:
振荡器仿真时要加一些启动激励,比如加一个短电流脉冲。分析一下电路是否满足起振条件,比如增益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TG门栅极电压接错了,仿真的时候tran maxstep设置为10ps,应该就可以正常了

是的,TG门栅极电压接反了。maxstep设置为10ps,是什么原理?现在确实是可以起振了,但是波形比较奇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TG门栅极电压接反了。maxstep设置为10ps,是什么原理?现在确实是可以起振了,但是波形比较奇怪。
...

增加仿真精度,前仿真太理想的电路有时候仿真振荡不了。后面如果仿真速度慢可以把精度要求放宽,保证能够起振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仿真精度,前仿真太理想的电路有时候仿真振荡不了。后面如果仿真速度慢可以把精度要求放宽,保证能够 ...

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