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是个电流镜吗?这个结构没怎么见过。

楼主(2024-03-05):
RT,M1和M2是两个同源同栅的N管,漏极用电阻R2链接。上面的M3和M4看起来像是个电流镜。

这个电路里的R1和R2有什么作用呢?M1和M2为什么要这么连接,是出于什么考虑?

还请大佬帮忙分析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
自顶,来个人指导一下呀~

网友A:
这R2、M2不是直接短接了吗?一般也不会这么用吧,线性调整率很差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R2、M2不是直接短接了吗?一般也不会这么用吧,线性调整率很差的。

输入电压范围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电压范围是多少?

输入是一个大约为1V左右的尖峰脉冲,供电电压1.8V。

网友B:
M1管子的Vds大于M2管子的Vds,工作区间不太一样,当Vin增加时,M2先进入三极管区

楼主:
引用 网友B:
M1管子的Vds大于M2管子的Vds,工作区间不太一样,当Vin增加时,M2先进入三极管区 ...

确实如此,只是不知道这么做是为什么,我个人觉得拿掉M2和它的漏极电阻都行,电路应该也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