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的Route问题

楼主(2024-03-05):
我在做Route,公司的一些其他的要求,在布线时,两个STD之间不允许直接使用m0连接,允许M0可以延长打via连接,如图所示

所以我有个想法,加一个NDR.lef文件,加两个规则1,允许M0去Route,2,不允许使用M0去连接两条different Net ,
有没有大佬能够指导一下

楼主:
我说的different Net ,指的是两个STD的两个pin脚应该连起来的,可能叫different Net 不合适,

网友A:
有些工藝確實不允許的,會報DRC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工藝確實不允許的,會報DRC錯。

是的了,有什么什么办法能帮忙解决一下呀

网友B:
意思是shape禁掉,只能用via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shape禁掉,只能用via对吧?

shape禁掉?允许延长M0的,不可以直接使用M0连接,要通过via

网友:
引用 楼主:
shape禁掉?允许延长M0的,不可以直接使用M0连接,要通过via

这么看应该是的,M0有点像是用成base layer了。有点怪,这种我见过的应该会把M0跳到M1来出pin,不会直接在M0出。这样只要在route的时候禁掉M0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