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ocess label

楼主(2024-03-05):
请教个问题,如果 P=1 , V=1.08 , T= 125的库process label 定义成ss_1.08 ;  P=1 , V = 2.97, T=125 库的process label定义成 ss_2.97v.那么 mcmm的时候 ,我该如何设置process label呢。因为这有2个process label在同一个corner 。 谢谢了

网友A:
光靠PVT没法匹配吗?V是指定对应objec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靠PVT没法匹配吗?V是指定对应object的

谢谢回复,因为库里面stdcell 和 mem 的process的值定义的比较混乱。 我想用process label来确定下。
还有就是工作在高压和低压的cell是同一个cell。

是不是可以
set_procell_label -corner ss
set_procell_label -object_list [高压模块】 -corner ss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因为库里面stdcell 和 mem 的process的值定义的比较混乱。 我想用process label来确定下。
还 ...

应该是可以的:

    If the -object_list option specifies a hierarchical block, the parameters will be applied to all leaf cells within that blo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

谢谢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