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vcd功耗分析

楼主(2024-03-05):
200资产

抽整个芯片的vcd和芯片其中一个模块的vcd,跑出来的功耗有区别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抽整个顶层的vcd用的激励是需要凑集所有模块的激励,包括单独抽其中一个模块的激励,所以说是同样的激励 ...

redhawk一般用于分析IR drop而比较少用于分析功耗,但我想redhawk分析功耗也是基于事件(波形),也就是先积分再平均,同一个模块波形一样,时间一样,那最终出来的功耗必然也一样;另外一种算法就是先算每个信号的平均toggle rate再算功耗,同样地波形一样toggle rate一样功耗也一样

上面说的都是针对同一个模块做功耗分析,如果你说的使用顶层vcd分析顶层功耗再跟其中一个模块的功耗比那当然是没有可比性

网友A:
如果SDF用的是同一个,那关键应该是场景如何保证一样,包括有没有随机输入激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SDF用的是同一个,那关键应该是场景如何保证一样,包括有没有随机输入激励 ...

抽整个顶层的vcd用的激励是需要凑集所有模块的激励,包括单独抽其中一个模块的激励,所以说是同样的激励,但是我的疑问就是单独抽的vcd跑redhawk和整体抽的vcd跑redhawk,这个工具都会用平均的值计算,也就是说,单独抽的vcd跑redhawk,其他模块等会按照平均值计算功耗。所以说这个有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SDF用的是同一个,那关键应该是场景如何保证一样,包括有没有随机输入激励 ...

抽整个顶层的vcd用的激励是需要凑集所有模块的激励,包括单独抽其中一个模块的激励,所以说是同样的激励,但是我的疑问就是单独抽的vcd跑redhawk和整体抽的vcd跑redhawk,这个工具都会用平均的值计算,也就是说,单独抽的vcd跑redhawk,其他模块等会按照平均值计算功耗。所以说这个有区别吗?(帮同事问的,他打的字回复的,麻烦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dhawk一般用于分析IR drop而比较少用于分析功耗,但我想redhawk分析功耗也是基于事件(波形),也就是 ...

抽整个芯片的vcd来跑整个芯片的irdrop和抽整体芯片其中一个模块的vcd跑整个芯片的irdrop,跑出来的irdrop结果有什么区别吗?计算方式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dhawk一般用于分析IR drop而比较少用于分析功耗,但我想redhawk分析功耗也是基于事件(波形),也就是 ...

刚才那条是另一个同事表述的,第一个同事要我帮忙问一下,DYNAMIC_SIMULATION_TIME 一般怎么设置?经验值是多少?

网友A:
选多少个周期主要是为了运行时间和服务器资源考虑,一般20个clock cycle以内?

抽整个芯片的vcd来跑整个芯片的irdrop和抽整体芯片其中一个模块的vcd跑整个芯片的irdrop:首先是选取的时间是否一样,因为某个模块其peak power的时间窗口往往与整芯片peak power的时间窗口不一致;其次是power pad怎么给,分析flipchip某个模块的IR drop往往是将 bump push down到模块,也就是看bump落到哪个模块。通常是模块和整芯片都要分析IR drop, 除非芯片确实太大。
另外vector-based只覆盖了一种场景而已,通常还需要补充vector-less来覆盖更多场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多少个周期主要是为了运行时间和服务器资源考虑,一般20个clock cycle以内?

抽整个芯片的vcd来跑整个芯 ...

因为我设的值不同,结果就不同,所以具体多少值就不清楚?

网友:
如果跑的case是一样的,结果应该是一致的。但是实际项目中,想完全跑一致的case比较困难,具体情况可以和designer讨论下才好确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我设的值不同,结果就不同,所以具体多少值就不清楚?

倒不是说设的时间长短不同结果就一定不同,通常截取波形做动态IR drop分析都是选peak power附近,当然选的范围越大分析得越准,只是会增加硬件资源和运行时间的消耗。但是选peak power附近10个周期或是50个周期得出来的max IR drop很可能是一样的。

为什么说选的范围越大分析得越准,因为peak power是所有cell一起贡献的,而IR drop分析的是独立的一个个instance,因此peak power的时间点不一定是IR drop最大的时间点。
又为什么说选peak power附近10个周期或是50个周期得出来的max IR drop很可能是一样,因为功耗和IR drop还是有一定相关性,毕竟功耗大的时候平均电流也大。

不管怎么样,vector-based dynamic IR drop分析只是覆盖了一种场景的一段时间,需要其他手段补充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不是说设的时间长短不同结果就一定不同,通常截取波形做动态IR drop分析都是选peak power附近,当然选 ...

看指导手册,说是把整个vcd时间分成n个设的时间片段,然后计算每段的平均值来选择一个大的值来作为最终结果,所以这样理解的话,分的时间越大,值就越小,但是我测出来的值并不是按照这个逻辑,所以我现在想用什么方式证明一下选什么时间分段才最准确?
另外最后其他场景,那就是说有抽到的模块vcd是vector,没有抽vcd的其他区域,其他模块翻转情况是工具自动选择vector-less来计算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