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请问各位前辈一个关于开关仿真的问题

楼主(2024-03-05):
请问我把这个vsin的ac幅度降低50mv ,仿真开关的enob下降了,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
ENOB考虑噪声了吗?还是不带噪声仿真,你贴下结果图让大家看看

网友A:
ac怎么仿的enob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怎么仿的enob

只是一个s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