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cdc的输出电压变化斜率是?

楼主(2024-03-05):
图十中的斜率Sn为什么=Ri(Vin-V0)/Ls?Sf为什么=RiVo/Ls?

网友A:
第一个相位,电感两端是VIN和VO,充磁斜率(VIN-VO)/L,图中通过一个电阻Ri将电感电流信号转换为电压信号(可以理解为电流流过电阻),以便后级放大器处理。所以得到的这个电压信号斜率就是电感电流斜率乘以Ri,也就是Ri(VIN-VO)/L。第二个相位同理。

网友:
iL的上升/下降斜率*Ri不就是作用在比较器上电压的斜率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相位,电感两端是VIN和VO,充磁斜率(VIN-VO)/L,图中通过一个电阻Ri将电感电流信号转换为电压信号(可 ...

(2)式的 sf ∆TOFF(i)为什么=snTON-sfTOFF(i)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相位,电感两端是VIN和VO,充磁斜率(VIN-VO)/L,图中通过一个电阻Ri将电感电流信号转换为电压信号(可 ...

下降相位的电压是从Vo变到0?为什么不是Vo降到Vin?

网友A:
引用 楼主:
(2)式的 sf ∆TOFF(i)为什么=snTON-sfTOFF(i)呢?

可以对着图片描述吗,你的描述和图里的公式对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降相位的电压是从Vo变到0?为什么不是Vo降到Vin?

电感一边一直是输出,另一边在相位二接地,是0。所以电感电流斜率是-VO/L。楼主可以从基础一点的中文教材,比如《开关变换器的建模与控制》看起,这样容易理解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对着图片描述吗,你的描述和图里的公式对不上

(2)式是怎么从(1)式得到的? sf ∆TOFF(i)是指第i个周期下降的电压差=第i个周期上升的电压-第i个周期下降的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2)式是怎么从(1)式得到的? sf ∆TOFF(i)是指第i个周期下降的电压差=第i个周期上升的电压-第i个周期 ...

我的理解是,稳态下VC为直流值,电感电流上升值等于下降值,即SnTon=SfToff(3),这样他这里给VC加了个扰动,所以Toff(i)=Toff+ΔToff(i)。

(1)到(2)就是略去了这个(3)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