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导出pad坐标和pin的信息,需要把pad的中心坐标自动导出的方法?

楼主(2024-03-06):
导出pad的时候,目前打pin是没有打在pad的几何中心位置的,实际上做封装时候,需要pad的中心位置,请问下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
tool--pad opening info,导出来默认就是pad的中心点

网友:
看图,供你参考

网友A:
按这个方法导PAD坐标,导出来的PAD没有名字,显示NO NAME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这个方法导PAD坐标,导出来的PAD没有名字,显示NO NAME是怎么回事

没打label

网友A:
打了label 但就是导出来会没有名字,或者一部分有,一部分PAD又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打了label 但就是导出来会没有名字,或者一部分有,一部分PAD又没有

这些lable在同一个层级吗,是不是导出lable时search depth选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了label 但就是导出来会没有名字,或者一部分有,一部分PAD又没有

多选几层试试看   如果label没打在你上面选择检索的层上是会报mo name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lable在同一个层级吗,是不是导出lable时search depth选小了

根据实际情况选,一般pad 坐标都是打在顶层

网友(2024-11-07):
选择csv格式导出就是Excel格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