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ddr4 2666M 1D training faild

楼主(2024-03-06):
在调试DDR4 时, 1600 到2400 都可以pass, 到2666 1d training faild , 调试很多参数依旧会卡在下面的error:

0x003e0002 "PMU: Error: dbyte 0 lane 0's per-lane vrefDAC's had no passing region\n"
伙伴们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呢

网友:
这个好像是S家的PHY,应该是RD training的时候,PHY DQ VREF设置的不合适,导致找不到合适 的delay。  可以考虑打开2D training,让PHY 进行 VREF和delay 的 2维loop 找到合适的VREF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