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PF传递函数计算的问题

楼主(2024-03-06):
这是生成正交信号的RC多相滤波器,求传递函数时,一般做法是先求第一级再求第二级
我的疑惑是为什么求每一级的传递函数时默认后级开路,不考虑负载?
是电路的对称性致使的吗?求教

网友A:
ppf一般输出都是接到gate, 输入高阻。可以不考虑输出load。当然你也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ppf一般输出都是接到gate, 输入高阻。可以不考虑输出load。当然你也可以考虑。 ...

明白,但推导总传递函数时,第一级的计算也让第二级开路了不太能理解

网友:
poly phase filter,只能用节点电流法写出方程求解,为啥不用biquad filter。

网友A:
你仔细想一下,如果是r-c + r-c + r-c  三级LPF的滤波器,你在推到传递函数是怎么操作的?

其实就是一个简化的运算。完全可以考虑load带进去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仔细想一下,如果是r-c + r-c + r-c  三级LPF的滤波器,你在推到传递函数是怎么操作的?

其实就是一个简 ...

谢谢点拨,以RC的例子来想就好理解了,之前Razavi求放大器级联传递函数,或者数字里面求RC延时链的时候,都是这样做的简化,看来学的时候还是没想清楚简化的依据,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