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积分器共模电平的建立问题

楼主(2024-03-06):
如上图所示,积分器输入共模电平处会存在高低的纹波,这个纹波的大小是和什么相关的?

从上图看共模电平平稳的时间占了积分周期的一半,应该会影响SDM的采样保持转换,是否有办法可以增大共模电平的平稳时间?

网友A:
共模的开关尺寸增大,或者电容减小;应该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模的开关尺寸增大,或者电容减小;应该有效果

这个似乎不是共模电平处电容引起的,这个整个积分器的建立时间似乎太慢了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似乎不是共模电平处电容引起的,这个整个积分器的建立时间似乎太慢了些;
...

你这个共模反馈是全周期的,还是半周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共模反馈是全周期的,还是半周期的

你好,这个是输入共模,并不是输出共模哈,输出共模的建立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