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画版图时如何确定两个mos管的source/drain端重叠到一起呢

楼主(2024-03-06):
最近刚学版图,有点困惑,如果两个mos管的source/drain端有相同的连接关系,那么能不能将其source/drain直接叠放在一起呢,叠在一起会带来什么效应吗。

补充内容 (2024-12-10 15:18):
【已解决】

网友A:
可以重叠且能节省面积  这叫源漏合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重叠且能节省面积  这叫源漏合并

叠在一起的话,有源区/Metal层的面积相当于减少了,会对电流通过能力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B:
可以叠放在一起,正常你叠放的话版图上这两个器件会吸附在一起,没什么效应,无非是看需要匹配的地方,就看你源漏合不合并,要合并就全部合并,不合并就都不合并,不要出现匹配的地方有些管子合并有些不合并,这样匹配性就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叠放在一起,正常你叠放的话版图上这两个器件会吸附在一起,没什么效应,无非是看需要匹配的地方,就看 ...

好的,明白了,thanks

网友:
引用 楼主:
叠在一起的话,有源区/Metal层的面积相当于减少了,会对电流通过能力有什么影响吗。
...

影响应该不太大吧,能保证走出来的金属线满足电流,应该就没啥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叠放在一起,正常你叠放的话版图上这两个器件会吸附在一起,没什么效应,无非是看需要匹配的地方,就看 ...

不是没有影响的,share的话会受LOD效应的影响,mos管vth会有差异,最好外围加dummy;在55nm和40nm这个效应就很明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没有影响的,share的话会受LOD效应的影响,mos管vth会有差异,最好外围加dummy;在55nm和40nm这个效 ...

学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