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m-based开关切换策略中的单刀三掷开关如何实现?

楼主(2024-03-06):
小弟最近在学习SAR ADC的知识,仿照CCLIU的PHD论文搭建了单调开关切换策略的电路,然后发现比较器在共模输入过低的时候会出错,遂想要改变开关方案,换成Vcm-based开关切换策略,奈何才疏学浅,不会实现该策略中的单刀三掷开关,于是来这里向大佬们求助!!!!

希望大佬能够给出一些启发,类似于CCLIU论文中的这张图一样。

网友:
我是利用低电平复位的D触发器,复位信号和时钟接CLKi,D端就是控制开关切换的VREF/GND,CLKi反相后控制接VCM

楼主:
求求大佬帮忙解答

网友A:
我没做过具体的电路,但是有个小思路,希望能提供一点有用的信息。
vcm-based default状态下所有电容下极板接vcm,而比较器在clkc上升沿完成比较后,上极板只有两个选项VREF和VSS。
1、完成比较后的电容上极板状态切换你可以直接使用附图中单调开关时序的电路
2、VCM这组的并列开关,你可以使用clkc下降沿触发设计一组时序,等每一位比较器完成比较后,将对应位电容接VCM的通路给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做过具体的电路,但是有个小思路,希望能提供一点有用的信息。
vcm-based default状态下所有电容下极板 ...

感谢您的回复,我大概明白了您的意思,也就是说我需要在CLKi上升沿驱动电容下级板(与比较器相连的为上级板)状态切换前,先将下级板与Vcm断开即可(猜想可以用一个p管做开关,仍用CLKi控制),理论上来讲是可以实现的。

同时,对于该种方法,我有一点疑问
Vcm一般为1/2Vref,如果采用我所说的单管作为开关,那么会不会存在源极和漏极反转造成漏电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我大概明白了您的意思,也就是说我需要在CLKi上升沿驱动电容下级板(与比较器相连的为上级 ...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仍然按照附图中所示的下级板切换的话,在CLKi到来之前,下级板应该是一直接Vref的,所以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我大概明白了您的意思,也就是说我需要在CLKi上升沿驱动电容下级板(与比较器相连的为上级 ...

对于你假设的单pmos开关,关断时gate为电源电压,源漏电压不管反不反转,都不会比的gate电压更高吧?所以单pmos开关是没法被打开的,就不会有漏电情况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你假设的单pmos开关,关断时gate为电源电压,源漏电压不管反不反转,都不会比的gate电压更高吧?所以 ...

是的,应该是不会发生漏电的

楼主:
我试着搭了一个控制开关,不知道对不对,请大家指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仍然按照附图中所示的下级板切换的话,在CLKi到来之前,下级板应该是一直接Vref的,所 ...

优化一下电路,使得VCM通路断掉的同时使能另一条通路试试。
同时你看一下要不要VCM的控制时序和VREF/VSS的时序做一下前或后delay,仿真一下同沿会不会导致引入的误差比较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试着搭了一个控制开关,不知道对不对,请大家指正

3V 的器件 是input vpp 比较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3V 的器件 是input vpp 比较大吗

对的

楼主:
有没有做过该电路结构的前辈,给小弟一点指点

网友C:
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参考一下

感谢您的回复,参照您的图示,应该是采用的下级板采样,我试图按照过这种方式去设计,但是也遇到了一点问题,希望与您探讨:

1、按照这种方式设计时,是否需要将所有的传输门按照所要驱动的电容大下,等比例放大尺寸
2、我是按照等比例放大尺寸做的,发现这样做的话,会使得信号的驱动能力不足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参照您的图示,应该是采用的下级板采样,我试图按照过这种方式去设计,但是也遇到了一点问 ...

我做的没那么精细 但是testbench采用的是最大的电容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参考一下

请问这是哪篇论文里面的呀,小弟最近在做下极板采样的SAR-ADC,想学习下这个电路

网友(2024-05-13):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做过该电路结构的前辈,给小弟一点指点

兄弟 怎么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参考一下

请问原来于那一篇 文章 这个时钟信号啊

网友(2025-03-06):
何凯明老师在b站上发的视频有讲,不知道是不是楼主想要的
【18. Vcm-based SARADC电路结构】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0f54ea62fe1f15a45bc

网友:
用TSPC结构的动态逻辑电路,生成两个相反的控制信号P和N,根据简单的逻辑组合和三个开关就可以实现VCM-based的控制方式,可以参考下面这篇论文4.3.2.1节。